笔记本pdf中电路分析,小弟电路不好,请版主和论坛广大朋友们帮忙分析下,小弟谢谢了

楼主(2010-02-04):
浪费你宝贝的几分钟时间打开上图纸帮忙分析分析,小弟感激不尽!
上图中标出的红色电阻1  470k 电阻2 100k  电阻3  0欧
个人分析觉得0欧的电阻串连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相当于一根导线,请谈谈你们是怎么样理解的,谢谢 了
T40PDF中的
首先待机下DC in16V到P沟道Q34的S极,同时又经过上图的三个电阻串连分压到Q34的G极,分压并拉低了Q34的G极
所以在待机下q34就导通了,而同时经R369给Q79NPN型的三极管高电平使其导通,q78也是NPN三极管,如果待机下
discharge为高电平,就为使q79截止,如果DISCHARGE为低电平,保持样不变,
本人有些不太理解,1.上图0 欧的电阻存在是否无所谓吗,因其相当于一根导线
                  2. 如果上图0欧电阻相当于一根导线,那么 Q79 NPN三极管存在与不存在我觉得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了
                  3.Q78 NPN型三极管.导通与截止我觉得好像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请电路理解透的朋友帮忙分析分析谢谢了。小弟电路基础不好,理解有限请版主和论坛广大朋友帮忙分析,小弟谢谢了

谢谢3楼的,NO_ASM,如果未安装情况来分析,
待机下Q79就导通了,Q34所以就可以导通了,如果DISCHARGE为低电平,那么保持Q34导通正常OUT
,另DISCHARGE为高电平,那么Q34截止,那么后端电压无OUT,请朋友们帮忙看看我分析有没有错的,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还真看不懂,好象和楼主分析的一样,这两个小三极管有啥用?

网友:
图中所标电阻3边上标有“NO_ASM” 说明此电阻未安装,实际上根本不能接0欧姆电阻,因为不符合控制逻辑。
Q78/79是控制Q34截止或导通,实现电池充电或停止充电的功能。还有就是图纸标错了。

网友:
谢谢上楼的,NO_ASM,如果未安装情况来分析,
待机下Q79就导通了,Q34所以就可以导通了,如果DISCHARGE为低电平,那么保持Q34导通正常OUT
,另DISCHARGE为高电平,那么Q34截止,那么后端电压无OUT,请朋友们帮忙看看我分析有没有错的,非常感谢

网友:
请朋友们帮忙看看我分析有没有错的,非常感谢

网友:
Q34的导通(充电)条件是Q79导通。因为当Q79导通饱和后,R145和R113组成分压使Q34导通(充电)。因此当Q78的DISCHARGE为高电位时是控制停止充电。Q34是P沟道(此贴已修改)。

网友:
呵呵 那个0欧电阻和两个三极管是两种方案,这是IBM T系列的主板吧,有0欧电阻两个三极管就不存在,有两个三极管0欧电阻就不存在,你可以跑下线路,两个三极管起的作用和门电路原理是一样的,目的就是起到延时作用。

网友:
要是没有短路的话直接飞线让电过去不用去看控制的

网友:
“NO_ASM” 说明此电阻未安装实际当中根本没有!

网友:
有点疑问,如果r504这个0欧电阻没装,那么r143和r145能成回路吗?要q79导通才能组成回路吧

网友:
之前看过一帖,两个电阻和一个场管串联,场管不导通,不会成为回路的
今天这帖,0欧电阻不装,不同的就是个三极管,三极管不导通能通过q79构成回路吗?不知道我说的够不够明白
望大家帮我讲解下

网友:
没看明白,0欧是不是 没有的。图标错了。  好像没有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