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wy液晶,出现绿屏。

楼主(2010-02-04):
有小水波。这是什么问题呢
问题

网友: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先要用万能板点屏看下是什么情况,判断是屏的问题还是板的问题,确定是屏的问题,基本是OVER,一般是板和线的问题居多的,动手吧.

网友:
把屏线清洁了插上试一下

网友:
我的屏又紅又藍就是不會綠

网友:
屏线问题 三星好多这种现象都是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