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局部加热板子易变形问题

楼主(2010-02-04):
现在BGA焊台都是用局部加热的办法,但这种加热方法,板子易变形,想知道大家是怎么处理板子变形问题?谢谢

网友:
加温速度要慢,底下要有支架支着

网友:
用什么方法加热都会变形的,要想他不变形只有用夹具固定主板。

网友:
要想办法大面积均匀受热,速度不能太快,自己想办法解决吧,我倒是有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但是跟大家普遍所用的BGA方式不同,要改进传统的底部的加热方式,等我改进好我的BGA了会让大家分享下的

网友:
根据自BGA的特点,适当改装一下

网友:
要想办法大面积均匀受热,速度不能太快,自己想办法解决吧,我倒是有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但是跟大家普遍所用的BGA方式不同,要改进传统的底部的加热方式,等我改进好我的BGA了会让大家分享下的
引用 网友A:

希望你能早点想出来,我最近再学习做BGA这方面,但板子变形很厉害,良率太差。

网友:
对于一些PCB板比较薄的板子,局部变形确实很难对付。 像IBM X40/X41。

可以试试  延长底部加热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