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5000严重短路

楼主(2010-02-04):
怀疑得都拆下来了,还是大短路, 我用得30V5A 没有那么大电流烧不出来,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
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昏,30V 5A还烧不出来?那你觉得该用什么烧啊?

网友:
30V5A你烧了机器不报废么

网友:
直接把可调电源接到短路的地方,烧,看看什么地方会热,直到把它揪出来为止。为过这种方法有一定的危险性,小心使用

网友:
楼上,关键他不知道哪里短路,知道还用烧吗?还是认真测量吧!多花点时间!烧坏了板子就完了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烧啊,真厉害

网友:
我的电源最大电流是5A得,插上电源就直接5A了,根本没发烧。

现在找到了一个跟接口附近得电感,我把电感另一脚抬起来就没事电感一放上去就不行,另外电感是好的,这个电感是两头白色的中间还有个方块是接地得,无奈

网友:
气死了 怎么都找不到好郁闷啊。

网友:
抬起来的那一端后面短路了
要是电容击穿形成回路烧死也不会发烫
因为电流经电容直接对地了 发烫的只能是电源导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