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0没有键盘怎么开机啊,哪个脚接地啊?急啊急急。 ...
IBM X30没有键盘怎么开机啊,哪个脚接地啊?急啊急急。。。。。。。

楼主(2010-02-04):
IBM X30没有键盘怎么开机啊,哪个脚接地啊?急啊急急。。。。。。。机器待机有0.6 3.3V 5V 都有就是不开机
X30开机电路怎么检修啊?把客户机器给搞坏了。
不开机

网友:
用镊子一边接地一边从键盘接口引脚全部接口刮过不就行了
坏了就是坏了,搞维修的急什么

网友:
一般就是键盘口PIN19接地就开机了!你看看图纸!

网友A:
看看电路图是不是保险烧了啊

网友:
能理解楼主,但还是静下心来吧。着急解决不了问题呢。
说说是怎么搞坏的,是用着用着自然坏的还是你搞到什么地方坏的。原来是什么问题。
描述得详细点大家才能帮到你

网友:
按二楼说的,那样刮没事的

网友:
万用表转到鸣档,一表笔接地,一表笔轻轻划过,那就轻轻的开机了。

网友:
谢谢大家啊,顾客好机子来的,装个系统好了,有一无线网卡驱动不行,报错,拆无线网卡才进系统,拆机在装时一小螺丝进里面了,机子整个出问题了,开都开不了。顾客在看到了啊,你讲急不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