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asus F8S 进系统认不到电池

楼主(2010-02-04):
请教个asus F8S  进系统电表那里认不到电池   电池+11.1V  4800MAH   但是用万用表测才10.2V左右会影响认电池嘛 充点问题真的修的好少 没去研究  客户还有快坏电池 11.3V  电路

网友:
电池是开不了的  取下版子好像电路没问题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你用示波器打下波就晓得了

网友:
大概是电池锁了,要用SBW软件解锁才行!

网友:
在系统认不到电池,大多是主板冲放电路,先测电池口电压

网友:
EC检测不到电池吧 先换个看看啊

网友:
楼上说还EC ?它能看机的,估计是电池识别到EC的线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
我手上没电池了   板子材料也没有找到 好晕啊 后天放假了  修不好 怎么还给客户啊 他来是不开机 现在修开机了 就剩电池电路问题 不好说啊 怎么收钱啊 电池没用 客户说我还不如买台式机呢

网友:
ec也可能监测电池,可能与它有关

网友:
我手上没电池了   板子材料也没有找到 好晕啊 后天放假了  修不好 怎么还给客户啊 他来是不开机 现在修开机了 就剩电池电路问题 不好说啊 怎么收钱啊 电池没用 客户说我还不如买台式机呢
引用 网友A:

那就恢复原故障 我们不赚这种人的钱,谁买了笔记本只用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