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的主板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0-02-04):
下边是我的一些对775的主板的维修思路 希望大家能够有用
思路1: 首先空载打一遍CPU到北桥的对地阻值如果正常说明CPU到北桥的AD相对应的点没有问题 因为是空载 所以是北桥
思路2:加上CPU在打一遍阻值如果也是正常250-350之间如果也正常说明CPU座到北桥的AD全都没有问题
思路3:看内存的所有供电还有滤波电容还有内存插槽是否被烧坏
思路4:北桥到南桥的16或是13跟地址线阻值是否正常
思路5:刷BIOS换IO 刷BIOS可能是BIOS内的文件损坏导致CPU不工作的毕竟是CPU去BIOS读取文件 换IO呢 现在的SI/O管的太多了如果IO有一点小的问题也可能影响到全板不工作
思路6:加热南北桥 个人看如果不集成显卡就先南桥后北桥
思路7:更换CPU座 775针的的座特别 所以可能是哪根针有问题或是加热一下
思路8:在仔细看下全板是不是有明显的烧坏或是掉件的痕迹 如果没有在看看USB PS2等地方是不是有短路的
思路9:个人能力就有这么多希望高手们可以慷慨解囊 把自己的一些维修经验和好的方法分享下

网友:
我修775的主板:如果是不跑马,先看CPU座底下带不带针,如不带针,用力压再触发。再压桥,确定不是虚焊再刷BIOS换IO。也要注意看一下CPU下面的针脚有没有歪掉的,(有些人是因为好奇还是别的原因把CPU拿起来不注意弄歪的。)一般技嘉和华硕的主板都是虚焊的通病。加热就好了

网友:
775的主板:如果是不跑马CPU座bga的空焊的多

网友:
跑马就是插到PCI上的那个卡吧?

网友:
个人经验 精英主板 BGA 座子 空 焊的 多

网友:
主板不是这样硬套着来修的!要有动态思路,跟着故障现象走!你这样修板肯定不会有进步!!!

网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理习惯。这是长期养成的。只有走弯路后总结然后再提高。

网友:
这只是经验修法,少一点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