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度检测问题

楼主(2010-02-04):
故障现象:开机后在1分钟左右自动关机。
初步测试发现,在无cpu的情况下无此问题。怀疑是主板检测cpu温度过高而进行保护断电。
已经遇到两个板子(不同厂家的)有此问题,拿其中一块测试,用空调温度调到最低直接对着cpu吹,可以完成操作系统的安装,在windows下升级bios,结果还是一样。
一般主板上哪个芯片是做温控的?如何判断温控是否正常?请坛友指教。

网友:
关机时马上摸摸CPU温度,是不是很烫
同时也要摸摸散热器的温度
如果CPU很烫,而散热器冰冷。那就是散热器和CPU没有接触好

网友:
cpu内部啊和外部电路

网友: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呢

网友:
谢谢版主的回复,倒也是个办法。
但我想知道的是如何区别“由于散热不好导致的cpu温度过高”和“由于检测错误导致的温度虚假过高”?
散热不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解决。
但检测错误如何解决?楼上的朋友说在温度检测在cpu内部,那是否可以说是cpu本身的问题?需要更换的是cpu而不是主板?

网友:
先看看核心电压正常不 当你烫的死机时候 你立刻摸CPU和 散热片 看看 如果CPU超烫 散热片不烫 估计CPU和散热片之间么接触好【上点硅胶】 如果2个都很烫 那有可能是CPU问题了 先换个试试嘛

网友:
应该是IO或是桥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散热不好造成的,看看风扇下有没有硅脂啊,再者换个散热好点的风扇,应该很好解决吧

网友:
按版主说的测试了一下,bios中的温度检测是20多度,风扇转速正常,散热片并不热,没敢直接摸cpu,但摸cpu底座感觉比较热。
在cpu和散热片上均匀涂抹导热硅脂测试,问题依旧。
总体感觉是cpu底座的问题导致cpu与散热片接触不实。主板是精英给haier做的oem,915gv-m5。
是否是cpu长期高温导致cpu底座受热膨胀了?

网友:
cpu自身问题的可能性有多少?

网友:
先换个io看看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散热片与cpu接触的问题,换了新的散热片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原来cpu周边电容把散热片架了起来,长期以来散热片和cpu都是靠导热硅脂联系的。随着导热硅脂的减少,问题就出现了。不得不说海尔是大公司,导热硅脂的质量相当不错,计算的也相当精确。我用的导热硅脂只能撑一分钟,海尔的可以撑过保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