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PE800主板 5VSB短路 烧南桥

楼主(2010-02-04):
技嘉GA-8PE800主板 5VSB短路 烧南桥。换了一个南桥又烧了。请高师指点

网友:
把南桥取下来
空板通电
测测5VSB和3VSB

网友:
能告诉我是什么维修思路吗

网友:
版主意思是不是 把SB取下来 测 5V 3.3V SB 正常的话 要么你技术问题了 没上好

网友:
看看io,io坏也会烧南桥

网友:
usb 网卡 io等都有可能短路

网友:
你跑下线路看下到底是什么苡片拉地5VSB

网友:
量量南桥边的电容短路不,要是短的话,应该直接能查出来

网友:
南桥拆下来后,短路排除,3VSB 5VSB正常,

网友:
其他芯片对地短路,也不会烧南桥啊

网友:
是不是电源坏了啊

网友:
这样的原因太多了呀,我把网卡声卡全拆了,在做上去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