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卡版的PC3000要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2010-02-04):
我们基地上经常说免卡版 的PC3000  我也下了一个   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操作系统    经常用的XP系统行吗 ?以前我是在DOS下启动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进去死机,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本来就是在DOS下用的啊

网友:
必须是纯DOS,而且HIMEM等几个关键程序必须是俄文版的,一般下载文件里都配置好了的。

网友:
98操作系统吧?

网友:
在DOS下运行的,一般都要编辑好CONFIG ,才能运行的

网友:
有无D又方便又好用的,可以介绍一下吗?

网友:
貌似还是硬件的pc3000好用

网友:
我有PC3000 DOS板的,只要复制到硬盘里面就可直接使用的了,需要的可以联系。

网友:
有GHOST版的,自己到网上找。

网友:
XP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