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30A

楼主(2010-02-04):
我有个笔记本独立显卡坏了花屏,是否可以拆了用本子上带的集成显卡呀,因为同种型号的机器板子是相同的,集成的显卡的主板只是没有加那个独立的显示芯片和显存,这个本子原来是显示花屏,找人做了一下BGA 显卡结果现在开不了机了,我量了一下是显卡芯片短路了,我是否可以把这个独立显卡芯片拆了,用北桥里的集成显卡呢?如果拆的话是否需要把显存也拆了,还需要拆哪些东西,是否可行呢?请教前辈了!!!

网友:
不行,C430的显卡应该是BGA到主板上的吧。前天刚修了一台,你有本事把它拆下来就已经能正常修好它了。还有就是它的北桥是PM的,不集成显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才看了一下北桥确实是965pm 的

网友:
这个我没试过,应该不行吧

网友:
如果你想不用独立显卡的话,那就改主板吧,把北桥改成带集成显卡的,成本和换个显卡差不多了~~~

网友:
无显的北桥改成集显的北桥?
楼上的是刘谦大师吗

网友:
集显北桥和独立北桥点位好像一样  好多的机型板子在设计的时候都是这样  同一个PCB  留的有独立显卡的位置  但是用的是GM的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