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V247 黑屏

楼主(2010-02-04):
如题 , 有背光 黑屏 没有显示无信号输入图标
黑屏

网友:
MCU故障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下看看

网友:
有背光 黑屏 ?
机都没拆怎么修呢 大佬

网友:
感觉问题很明显是驱动板上,查下驱动板的电源及驱动芯片。它的软件坏多见花屏或逐渐的白屏(像极了屏坏的那种)。
这个品牌的液晶,简直就山塞!不过好修啊,呵呵

网友:
查查去屏供电有没有啊

网友:
这个型号貌似都是排线有问题 偶自己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