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P4BP-MX主板,C1-07循环跑码的修复

楼主(2010-02-04):
清华同方品牌机华硕845G主板,C1-07循环跑码,刷BIOS,未果,查内存工作条件,正常,核心供电,其它脚位电压,到北桥的AD线,总线,都正常,一时不知道怎么修下去了,最后查下W83627工作条件,供电正常,发现其18脚时钟无电压,正常为1.6V电电压,跑线路到时钟IC(RTM360-111R),断其与IO相连电阻,发现还是无电压,确定时钟IC坏,换之,OK.原来是IO时钟不正常起内存不过.

网友:
是不是内存的时钟不正确导致的

网友:
应该是18脚吧

网友:
楼上发现错误了可以及时帮忙修改呀。(有权限的话)

网友:
楼主在测内存时,都量了供电,时钟量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个学校的电教教室的板,同样的故障,一查到就象捡钱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18脚,笔误,谢谢修正!

网友:
修了这么多板,确实还没修到过有时钟芯片坏的。

网友:
如果这种无时钟的话,在测内存上时钟是否能体现出来呢?

网友:
10# 滴答2009 内存时钟是正常的,这个只是IO工作条件不正常引起不过内存的

网友(2010-05-14):
正在查找这方面的资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