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人的775!!!!!

楼主(2010-02-04):
现在又两块775的主板,一个是华硕的915,p5gl-mx,主板不自检,抚慰正常,南桥3.3  2.5  1.5  正常 北桥1.2   1.3   2.5  正常,CPU供电正常,
PCI 15   ,IDE 1    又高电压,点复位有跳变,CPU复位1.2,时钟0.4 , pg1.2V正常,BIOS刷了,CPU灯做全亮,下边该差那了呀?、、、

环有一个冠盟的945gz-77E3P-gn,客户自己请灰尘,压弯CPU做的一根针,挑过来之后不会自检,跟上边的情况一样,这个做是针插的,内存1.8 3.3  0.9  南桥1.53.3  北桥1.20.91.5    cpu  1.4    复位1.2   PG1.2  时钟0.4    块郁闷死了。不知下边该从哪李入手了

网友:
老大们帮帮忙吧,我先顶一下

网友:
压压北桥吧。这个是重点。另外目测有没有刮伤

网友:
南北桥都压过了,目测也没有刮伤

网友:
775很多都是座子虚 很多情况灯是全亮了但是不跑码 压下能跑  并且压的时候要换几种方式压  灯座只是参考

网友:
冠盟那个是针插的,应该不会是做虚汗吧

网友:
没有机器

网友:
再往下查的话该从哪里开始呀

网友:
刚刚用风枪吧桥给加热了一下,不知焊好了们,在等冷却,过一会吧结果发上来

网友:
拆开CPU座看一下,CPU座里面的弹片变形了,用镊子校正一下,不行就换座

网友:
先看下主板哪里有小件损伤.  将主板清洗一下.
775真的cpu座 用洗板水洗一下. (针插的照样会虚!)

网友:
775的那个针脚是最烦的。基本上都跟这个有关系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