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源用什么型号的万用表好?

楼主(2010-02-04):
修理电源用什么型号的万用表好呀?数字的好呢还是指针的好呢?请高手赐教

网友:
随便,10块钱一个的袖珍数字表就行了。电阻档要到M欧。

网友:
我用的倒是500的。没花钱。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我数字的和指针的各一个,数字的比较直观维修用确实很方便,但是如果遇到电压不稳测量波动电压指针的要好于数字的,在测量电容漏电上也是效果相当的不错,数字表买胜利的890D。指针的就用MF47C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