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S 3Vsb对地

楼主(2010-02-04):
昂达945GS  3Vsb对地,桥坏的机率有多大

网友:
呵呵。先拆网卡芯片吧不行在拆SB

网友:
网卡 i/O都拆了,还对地

网友:
5v待机电路追踪

网友:
要看那个3V的管子S端是给那个芯片供电的?

网友:
我都把3117拆了,还对地

网友:
连3VSB的后级短路,查需3VSB供电的元件

网友:
基本上桥挂了

网友:
谢谢各位,我已经把板上有用的IC都折了,然后失到废板那里等别人来收,,20块

网友:
桥已经挂了,可以当料板。

网友:
呵呵,3V短路,先拆网卡,再拆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