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神舟15寸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02-04):
用的是外接适配器
有12V入到驱动板,测驱动板上各点电压没问题。
屏接口是20PIN针插。上一通用的2621驱动板屏电压跳3V,跳线啵3,4。
上屏单8屏线测显示正常。
对了VGA线线上R,G,B,V,H,和地线后OK。在改一下键盘。

网友:
嘛意思?就是换通用驱动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