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源能正常使用1-2小时后,突然断电,

楼主(2010-02-04):
新电源在网吧能正常使用1-2小时后,突然断电,马上把电源线扒下又插上主机又能用几个小时,后又一样的问题,只是间隔时间长短不一样,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
使用
电源

网友:
是不是接口有问题哦,主机上的电源接口都查一遍,还有就是你有没有确保主板是否是良品板啊?

网友:
电源是杂牌,会不会是带不动,2-3个电源都这样,主机是1-2年前配的,电源是新的

网友:
先排除主板的干扰换一主板试机,先确定问题出在主板还是电源本身,

网友:
拿下电源。换好主板试机。已确定到底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
客户说换其它电源就好

网友:
可能你电源忒次了吧!弄个好些扎实些的电源代换试看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是功率不足电源自动保护所致。如果断电后你打开电源触摸散热片会非常烫手

网友:
可问题是马上把电源线拨下,又接上,它又能正常使用好几个小时

网友:
不知客户说的换其它电源就有没有说荒

网友:
你自己可以换个电源试试嘛,或者拿回来用你的板试试

网友:
电源用在我的主机上一点问题也没有,他说是我的配置低,他的配置高

网友:
网吧用的电源一般都是比较便宜的东西,很有可能散热不良或者功率不足导致断电或者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