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台联想L191DH可USB 盒不会用

楼主(2010-02-04):
收了台联想L191DH可USB 盒不会用,不知道有没有人修过这个机器,帮我看看,DC-IN是多少V的?上面没写
谢谢各位了,是5V的。试了一下能用,
不过还有装驱动。晕了。。。USB DEVICE...一个大问号
联想

网友:
有见过的兄弟吗?帮我看看这个东东怎么用,还带耳机插孔。。

网友:
你这说的什么啊?我看不懂

网友:
我的意思是上面图上的盒子是怎么用的,液晶是修好了,可是这个盒子不太会用,明白了吧?

网友:
关键DC-IN不知道是多大的供电,拆开看了,里面也没写,连个电容都没有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的电源电路就知道了,电源应该是5v吧

网友:
看看电路吧,应该是5V吧

网友:
看看电路带音频放大的话应是12V

网友:
拆开看看芯片
这东西是不是集成很多功能啊
比如HUB-USB
还有声卡功能,上面旋钮直接调音量

网友:
那电流表来从1V加到30V的去,我想他一定有反应的

网友:
要打开自己研究一下就明白了,,,一张照片明人也帮助不了你

网友:
打开。。。看下电路就知道拉呀。。。。好老拉

网友:
5-12V,你看电源口到USB正极是直通的吗,要是就是5V,有降压的话应该是12V

网友:
我碰到过这机器,但是不知道怎么拆开座那的螺丝,哪位大哥带图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