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15ch 不通电

楼主(2010-02-04):
一台联想L15CH不通电,更换开关还是如此,应该该怎么检测?谢谢。

网友:
如果是适配器的先测量它的电压   电压正常就要拆机修理

网友:
L15ch好像是电源跟高压集成一板的,先测12V 与5V输出是否正常
不通电一般是强电部分的问题,先肉眼观察电容有无鼓瀑啊,器件管脚有无虚焊,检查保险丝啊,220V交流是否转换成功300V的直流,后续的电源IC芯片脉冲输出正常不

网友:
测试过电源板上5V 12V还有两个保险都没有电压,换了另外一块同型号的电源板测试(这块电源板 12V 5V 正常,一个保险有5V ,另外一个近电源输入那个保险没有电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完全是好的),还是无法通电,测试驱动板上的电源稳压IC之类的都没有电压,难道这样说明了电源板和驱动板都坏了吗?电源板和驱动板应该分别怎么处理?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了?

网友:
换驱动板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