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管06n03la 能用3055代换吗

楼主(2010-02-04):
CPU供电管06n03la 能用3055代换吗,还有其它的什么管子可以代换的,请指教,谢谢,在线等
cpu
cpu供电

网友:
最好用大功率的CPU供电管代替 50N也可以 K3918也行 90N的也可以

网友:
用SUB70N03-09P 代换可以吗

网友:
一般板子上的CPU供电上管都可以代 型号只是参考 代了以后用手摸下 管子不烫 基本OK

网友:
3055 参数 4A 60V
95N03 参数 95A 30V
70N03 70A 30V高参数

网友:
3055一般给内存供电肯定是不能

网友:
太小了 cpu的话 用其他的大一点的

网友:
用大代小才能用,最好成对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