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换屏背光灯暗应急维修一例

楼主(2010-02-04):
一台DELL D630机器屏坏,换了三星屏后屏幕比正常时候暗很多,并且不能调亮,顾客讲原来的屏就可以调亮,但屏不在了,估计是屏有程序的。查到高压板是使用MP1016,测它的第4脚亮度脚只有0.7V,5脚EN脚为3.7V,我应急维修时就挑起4脚和5脚连通,屏幕亮度正常,只是也不能调亮度。。。附上MP1016原理图

网友:
个人觉得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高压板是好的,有些屏像AU的装上去都不亮先,机器挑屏。

网友:
有很多机器换屏都是这样的  把原来屏上的码片换到新屏上应该就好了

网友:
DELL 630的屏是带有程序的码片的

网友:
这样修了客户没意见么

网友:
客户很满意,没有意见,他拿到别处人家让他再换一个屏

网友:
dell要挑屏的,原装的最好

网友:
呵呵,又是一个有码的。

网友:
看客户的要求而定了~

网友:
高压板坏了把

网友:
码片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