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不显示

楼主(2010-02-04):
本人有一块双敏865主板,能进系统,问题是重启不显示。敬请高手赐教!!!谢谢了!

网友:
一般是CPU座或者CPU   桥故障   我前几天修了一块这种现象

网友:
我有块板和你的相反啊。开机不显示。按下重起就显示了

网友:
换U试下如不行就加焊下座我以前也碰到过以为是南桥换了桥还是那样后加焊U座是BGA的就好了你试下

网友:
大家好!忘记说明了!CPU我换过了,内存也换过了,我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但不知道具体哪个电路出问题了!敬请赐教!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很头疼的!!  检查一下主板上的小件有没有损坏吧!
我也在等解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