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ZHOU II REV:B 915GVH不显示

楼主(2010-02-04):
LANZHOU II REV:B 加电能开机,风扇转动正常,插显示器不显示;开机时,测试卡复位灯常亮,短接插排复位针,测试卡复位灯不变化。加假负荷时,测试卡复位灯瞬间亮一下就灭,短接插排复位针时也有变化,假负载上RST、PG电压均为1.22V,短接时也有变化;上CPU假负载测得相关数据如下:
核心电压=1.08v
PG=1.22V
复位=1.22
时钟1=0.38v
时钟2=0.40v;测南桥:3.3v、2.5v、1.2V,均正常,有时,在测量时会自动正常,感觉不解!

网友:
桥故障的概率比较大  杀桥

网友:
LZ
不上假负载的时候,复位肯定是不正常的

你这个板子上假负载的情况来看,复位是正常的
应该是没有跑代码
需要重点查的地方是BIOS,U座,北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