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小问题 谢谢大家

楼主(2010-02-04):
大家好 今天接了太V3000的机子 刚开始客户说开机无显 客户走了以后 自己仔细一看 不是无显 是屏暗 , 刚开始准备拆机,无意中又开了几下机 居然亮了 。。连续又开了几下发现有时能亮 有时不亮,亮的时候电流能跑到一点几安 不亮的时候电流跑到o。82就停了 大家说说看。这个也是通病的吗?
通病

网友:
这有可能是高压或屏线,还有是休眠键检测一下

网友:
检查休眠键,不亮时电流当然会小了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搞搞显卡应该就能好,不过要注意散热。不然过不几天可能双回来了

网友:
不亮的时候电流到0.82就停了 能亮的时候就一切正常了 怎么能是高压 和屏线呢 就是不亮的话 电流也应该跑到一点几安的呀 我觉的志虑高远的想法有可能 大家谁在发言下 谢谢

网友:
V3000这个毛病是最常见的,显卡的通病可能性是最大的。

网友:
显卡虚焊了吧

网友:
既然是暗屏,就算是显卡坏了也给他飞线吧,省得做显卡

网友:
哦 好主意

网友:
电流跑到0.8x,停了基本上就是通病了。但是按照你的说法,看来机子的背光开启信号也有问题。最好接个开启信号双保险。当然这再做了显卡烤机后再决定。

网友:
V3K通病的,加焊显卡可以,重做显卡肯定行

网友:
虽然V3000显卡容易虚焊,但楼主这台机器的问题不一定就是显卡,楼主最好把屏拆开看看高压板连接线是否松了

网友:
楼主先确定是不是暗屏还是黑屏 还是拆开高压 测下电压啊 毕竟BGA 麻烦 换高压改高压简单的多 再说DV2000 V3000(965)的 也有暗屏的通病 是指信号有 灯管不亮

网友:
我今天就碰见一个V3000,有背光无图像!重新加焊显卡后就OK了!机器的做工没有问题,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显卡的故障!

网友:
显卡和高压都有可能,虽然 v3k的机子的通病是显卡,但也不能不考虑,小故障啊。

网友:
不亮的时候0.8几的电流卡显卡了,这个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