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020 求BIOS

楼主(2010-02-04):
希望大家给我传个3020 BIOS 此机器不插内存报警 滴 嘀嘀嘀 插内存 滴 滴滴 南桥已经有人动过 北桥我用BGA做过 显卡也做过 现在代码跑的就是2C2A 现在想刷个BIOS 希望大家能给上传一个 谢谢 弄好了给你们回帖
显卡

网友:
难道版主也没有吗

网友:
版主没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没规定说版主一定要有或版主一定要高人一等的哦。个人感觉不太像是BIOS的问题。而且根据报警声可判断问题应该就在显卡及显卡到北桥的信号及显卡外围供电电路了

网友:
现在是所有供电都正常呀 难道我还要查供电电路吗

网友:
这里的供电不是大的供电,而是VGA_VREFG,VDDR_VREF1等容易被漏查的电压。前天修过一台就是加焊显卡时把电阻搞掉了一个,结果显存的REF电压不正常。对着图纸看了一个下午才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