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4):
品牌PARTNER触摸屏销售机,断电,触摸屏不能用,请基地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
屏坏

网友:
触摸屏要是真坏了基本上也就只有换触摸屏解决了,因为本身很薄有的是碳墨层的就更加麻烦,不过很多不能触摸的故障多是排线接头氧化或者没插好重新插一下看看

网友:
感谢 2L 解答 我去换换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