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图象有波浪

楼主(2010-02-04):
我有一台液晶显示器图象有波浪,请各位高手帮下忙,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干扰造成的。检查滤波电容,打开看看高压部分线路是不是和VGA线靠的太近,还有高压的接头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滤波电容鼓了~~~

网友:
1:主机    2:显示器到主机的数据线    3:屏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