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C-LA38C 一体机有时显示分屏

楼主(2010-02-04):
前几天接到一台ONY VGC-LA38C一体机,有时显示分屏,有时又正常,因为外接接口没有,没办法测试外接,之间换过显卡和屏故障依旧,请大家分析下,因该怎么解决

网友:
开机显示正常,用的时候都是正常的,开机显示分屏,进系统也是分屏

网友:
显卡换过了,驱动都装了N次了,系统也装了好几个版本了

网友:
看故障现象就是接触不良,既然显卡做过,那就考虑显卡输出线路是否接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