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要格式化才能使用 怎么办啊~~~

楼主(2010-02-04):
我这里有个移动硬盘,连上电脑后有盘符显示,但是开打它提示要格式化才能使用,问下各位大哥要怎么修复,因为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数据,所发不能格,硬盘是WD的160G SATA接口号的硬盘~~~
格式化

网友:
找台电脑挂接在上面,把数据都复制出来,然后装上移动硬盘再格式化。GHOST对拷也可以

网友:
硬盘都打不开怎么复制,我进PE也试了,在PE下也打不开的

网友:
用数据恢复软件看看能否看到数据

网友:
恋恋v风尘
如果这么简单就能解决的话,我想LZ也不会来这里发贴咯!

网友:
大多数DBR损坏 用WinHex做个备份 再用数据恢复软件试试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過這種情況,提示根目錄損壞,顯示每個硬盤分區容量已滿,我用mscd 回復軟件把數據回復到電腦硬盤,回復時間視數據大小而定,回復完畢,然后格式化 重新分區 搞定!

网友:
现在正在用EASYRECOVREY软件恢复ING

网友:
我从网上找到了这个,也许LZ用得上:
(我们来想一下怎么来修复DBR?大家来想一下DBR有什么特点,是以55 AA结尾的,每一个分区都会在最后一个扇区把DBR备份一份,所以我们来搜索一下55 AA,在第三个分区结束的下一个扇区开始搜索55 AA。 。 。 。 。 。 )你可以自己看,因为图片有LOGO所以只能把网址给你了
http://liuyonglei.blog.51cto.com/501877/158474

网友:
我现在恢复出来了,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