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主机HP pavilion G3328系统太慢

楼主(2010-02-04):
HP pavilion G3328,配置如下,CPU 4400+,显卡NVIDIA7500LE,串口硬盘320G,内存2G。现在的问题是,此机装系统不好装。用了好几个版本的系统盘,装到一半就OVER。后来进光盘PE装我U盘上的系统镜像。足足装了2个小时,慢得像蜗牛。好不容易装好后,开机进系统至少得2分钟,然后,在系统中点击文件也慢得冒汗。
说明一下,此机未过保,机箱都有封条,不能拆的。怀疑是硬盘问题。大家遇到过同类现象吗,探讨一下...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是硬盘数据线问题或者是硬盘坏道,若是硬盘坏道你用PE盘检测一下看看,可惜你的电脑不能打开不能换数据线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但是感觉应该是温度过高啊!

网友:
硬盘 ,硬盘数据线 ,内存出现问题都可能引起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坏道或者线没有接好。

网友:
應該是系統裝的不是很理想 ,看樣子重新做遍系統!!!!!!!!!

网友:
LZ用原系统安装看看,不要用GHSOT

网友:
刚才他同意,给他格盘,然后BIOS恢复了出厂设置,GHOST的时候很慢,但是G完后,重启就出错................

网友:
搞定了,刚格盘后还出错,问题找到了,可能是HP品牌机的原因吧。我前面G完重启就出错是因为我按他的要求给他分五个区,后来就分为四个区,装系统,非常愉快。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