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V1000跑69是哪儿的问题呀?

楼主(2010-02-04):
求助,HP DV1000跑38..09..69,处理过内存槽了,每一条线都量过了,换过北桥,还是停69,是哪儿的问题呀?哪位师兄帮帮忙,给个思路!谢谢!
求助

网友:
你可以拔掉内存和插上内存看分别跑什么码,可以确定一下故障范围

网友:
肯定读内存了,而且读完了,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读的时候发现了什么问题

网友:
自己顶一下,沉到底了。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换一条内存试试看看,也许能好呢。

网友:
换过好几条内存了!

网友:
南桥也重植了,网卡也取了,声卡也换了,还是69!

网友:
把内存槽边上的电组加焊!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啊,南桥再作作吧!

网友:
把bes换下,上次修个DV1000开机跑码跑不完显了。

网友:
查下北桥的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BIOS 。CPU 换了没有

网友:
BIOS和CPU早就换过了,内存槽的电阻也处理过了,北桥的电也没问题!

网友:
10楼的兄弟,BES是什么意思哟?

网友:
不好意思,刚理解过来,是BIOS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了..以前遇到过是南桥的问题..跑.69

网友:
感觉是lpc总线上面有故障

网友:
听了各位仁兄的建议,换了一个南桥,还是等69,彻底晕倒!

网友:
实在是没招儿了,客户催急了,看来明天只能退了。唉......

网友:
兄弟,听我一句,我还是内存周边的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
各路供电有查过吗?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CPU柱子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上这位师兄说CPU柱子是什么意思呀?裸板试的呀

网友(2010-03-06):
是SB问题啊

网友:
要不忽悠客户换板啊,那种板子也便宜啊,修成这样了估计好了也不稳定啊

网友:
15# 叮咚   是SB到CPU座之间线路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