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 PCBNV7笔记本待机电流过高 高达4.13A求助

楼主(2010-02-04):
笔记本型号日立 PC8NV7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过高,高达4.13A ,换了    max1631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寻求一个解决子路,在此谢了

待机电压过高,保护隔离电路怎么判断其故障到底在哪里。                              请教各位发表

网友:
这么高的电源,是有短路了。
找到短路的器件。

网友:
有经验的高手,能不能指点下,三极管,IO我都查了,也换了,还是找不到,短路的地方,有没有人能提供个此机通病的解决办法,先在世我关键找不到其短路点.........

网友:
在此提供几张图片供大家参考 ,其大板上插有一小板  ,max1631就在其小板上,且小板上有三个大电感,

通电,待机电流搞大4.13A,寻求解决办法

网友:
烧不出来吗?

网友:
通电后只有北桥发烫,       烧不出来。

网友:
把板子上的大电感都量下对地阻值,看看怎么样

网友:
公共点打阻值,一般是直接接地元件,场管,还的自己一个个拆来排除

网友:
你可以分别烧机器的电感,看哪个电流偏大的或有发热的,估计就那块短路的吧

网友:
看来楼主是刚学本本的呀/短路先查电容有没有短路的呀/

网友:
明显的短路,主要查电感对地阻值,芯片背部的电容,以及低端管,或是并联的电容和稳压二极管啊

网友:
楼主别在查电了,这样的话桥和你的U会挂的。。

网友:
待机这么大的电流,短路的元件肯定会发烫的。用手摸摸主板上的帖片电容看看。主要查待机部分的电路。楼主看来不是修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