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845DE从复跑码

楼主(2010-02-04):
本人修一块顶星的主板,型号如题,先是时钟芯片有故障,全板无复位,原型号是ICS950220AF,代换型号是ICS950202CF,全板有复位。代换从C1-07不断从复,不知是BIOS的故障,还是代换的时钟芯片不合适,因BIOS是W49V002FAP的,本人的鸟编程器写不了,如果是BIOS的问题就请人刷一下,请有经验的朋友来说一下。

网友:
你查一下IO的时钟正常不,C1—07是IO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的时钟IC代换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