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这个NEC电容坏了,如何改造?已解决

楼主(2010-02-04):
这个四根线全都接地 如何接电容?那个是正极?那个是负极?有的XD说接上6个330UF的电容就好 这个电容如何接?期待 高手...
中间二个靠近的是GND 二边是VCC 一边串上三个330UF电容后,正极直接接在PCB焊盘上,负极用导线连接,最后再焊在PCB焊盘上!~开机测试OK

网友:
都接地?你是不是装cpu测的?

网友:
虑波电容?正极接供电负极接地不行?

网友:
中间那块应该是地 接电容负极 两边是CPU电源正极 接电容正极

网友:
这个电容有卖的,买一个装上方便!

网友:
哥们 直接去买个 焊上啊 简单啊 成本不高的啊

网友:
我是带着CPU量的,全对地为导通

网友:
有没有安装好的给个图?或是这个东西 哪里有卖的?这东西 可不好往下焊 一加焊表面的塑料就坏了

网友:
加个电容不就可以了啊

网友:
你把CPU拿下来量,不就量出来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这个无铅的板子 废了我一个新电容了,说什么我也不敢再往上焊了,我找了9个220的电容代替的  但是目前还是不能开机啊    待机电流是0.01   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请教高手

网友:
电容的容量和耐压都大点没关系的,PCB上已经有了极性的提示了。

网友:
哪位高手有改造过的图片呀,发上来让论坛里的弟兄见识见识呀,谢谢啦,有钱大家一起赚嘛,别小气

网友:
我晕死.从其它板上CPU背后那无极性电容拆下来.把那上面补满就可以了..

网友:
原装的NEC电容在那里有得卖?不想改得太辛苦

网友:
我在东芝A202上也碰到这样的电容,这个本子来的时候开机不亮,拆开后我用风枪加热了一圈CPU供电,再开机就能亮,但进系统时掉电,冷却后开机还是不亮,后来我相继换了ADP3208,高低端管,电感,故障还是一样,于是怀疑这个集成的NEC主滤波电容组,拆下来换上几组独立的CPU滤波电容,故障还是一样,因客户着急,最终放弃了,到现在也搞不明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用了几天又出问题了 开机直接不亮了 郁闷 过了年再订芯片吧 又加了7个220UF的电容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