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PL-S3有无开机LOGO

楼主(2010-02-04):
今天把手上的技嘉945PL-S3修好过后,客户说把开机的LOGO打开,我在BIOS里边找遍了也没有找到这个选项,各位在维修过程中接触到这块板子的朋友你们有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
不是所有的板都有LOGO的,还有就是自检速度快的显示器没响应过来就已经过LOGO画面了

网友:
呵呵 能用就可以了,那那么多logol

网友:
我记得这个板有LOGO的,但是这个还得看BIOS版本,有的主板的有些版本的BIOS会没有LOGO的

网友:
有可能是CPU旁边掉了什么小电容小电阻之类的东西,细心慢慢看

周东锋 -1 LOGO和CPU旁边的电容电阻有关系吗?

网友:
没有LOGO的话可以刷个BIOS啊,GIGA的主板一般都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