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只能用电池开机了,外接电源不能开机

楼主(2010-02-04):
笔记本只能用电池开机了,外接电源不能开机,但是用电池开机后插上外接电源,把电池拿下来电脑能继续工作!求解
此问题挺普遍的,网上有很多,大家给分析总结下
笔记本只能用电池开机了,外接电源不能开机,但是用电池开机后插上外接电源,然后把电池拿下来电脑能继续工作, 笔记本是在一次黑屏后就出现这种情况的。 当时电源旁边usb口插着usb hub,有可能是hub有短路造成里面有保险管爆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决方案一例:
首先你得确定你本本的适配器是否是好的,不能说把你机器的适配器插到另一台机器上能开机就是好用的。因为笔记本电源控制电路都是允许一定误差差压值的,当处在压值较大的情况下长时间使用就可能把机器的电源部分烧坏,轻则出现电池充放电问题,重则不开机。

就拿IBM的机器来讲是16V标准电压,但要是适配器坏了达到20V了,插到本本上照样也能开机的,就是在长时间使用后主板就会渐渐出现问题了……

其次,排除适配器后那就肯定可以断定主板电池充放电路坏了

前些日子本人修过的ASUS A8J 就是这种情况,主板上的电池充放电路上的管子坏了好几个,充放电芯片MAX8527e也坏了……

所以还是先自己操作下排除适配器的问题,然后再断定拿去维修

不明白的再问我QQ:313929111

网友:
这问题不是那么好搞哦!电源和电池都还好!电源和电池的转换电路可能出现了问题!不会是烧保险那么简单!
建议你去看看电路图找一下啦!

网友:
应该不是保护隔离,你的查着图纸检测,什么型号的机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问题可能出在电源管理这块

网友:
有可能是ec没有检测到适配器

网友:
看看電源IC是否正常

网友:
我手上的是acer tm2403,网上好多品牌都出过上述问题,如hp,dell,thinkpad等,acer得比较多

网友:
可能和电容有关

网友:
是不是ACIN这个信号没有啊,导致电源插上无待机电压呢?

网友:
故障应该出在保护隔离电路,还要查一下充电电路

网友:
电池和适配器检测电路应该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学习了。要是图都免费下就好了。

网友:
查电源开机条件

网友:
电池也快坏了,以前能撑1个半钟头现在只能撑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