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 915PL-a2 12V短路求助

楼主(2010-02-04):
如上图,12V供电感已取下,4个上管已取下,电源管理IC已取下,还有几个大电容没取,要断续吗,请问我的思路对吗,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请指教下好吗,我是新手。。

网友:
继续拆下管吧,你运气真差,拆那么多还没拆到坏管子!

网友:
晕死了,拆了下管还不行怎么做

网友:
4个大电容要拆吗

网友:
为什么刚开始不用电吉试下呢!现在只能再拆了,把和12V相关的都慢慢拆吧

网友:
75232也拆了,12V还到哪里,北桥上的电容正常

网友:
主板上的12v,cpu部分和其它是独立的,先确定是哪路出了问题吧,
不插四针辅助供电,能不能正常加电

网友:
只有4pin的ATX电源短路吗?该12V有跟20pin ATX电源相连接吗?
一般都是独立开来,CPU供电的12V和整板的12V在主板上的线路是分开的。

网友:
把PWM IC 和上管全部拆掉就找到时哪个了

网友:
cpu12V供电短路,北桥也有可能击穿了。

网友:
最后发现一管旁的一个贴片电容击穿了,取下来修复短路了,现在是没有CPU核心供电,

电源管理IC:

RT9245
10脚 PGOOD电压为0.5
11脚 DVD:1.5V
28脚VCC 5V

两个9602
14脚VCC 12V

修了一天一夜了,真的乱了,不知道怎么做,请大家帮帮忙

北桥应该没挂,北桥上面的小电容三组供电都是正常。

网友:
你 弄下来那么多大的东西,焊接技术过关不 ,看看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焊完后都检查过了,没有虚焊

网友:
电容不用拆, 把场管都拆下来,一个一个量,肯定有短路的! 一次解决!

网友:
大半还是电源管理的问题! 你在换换试试吧!

网友:
上管和管理芯片都拆了还是短 北桥多半是挂了

网友:
北桥好像不需要12V供电吧
电容需要拆,要注意COM芯片是否也用上管12V供电,还有就是小电压IC

网友:
大哥。。。供电管击穿了。。。你先把所有的上管拆了嘛,这样命中率会大一些,有些供电下管也会跟上管一起坏掉,这个嘛你要一边拆一边量,很快就可以搞定问题了!

网友:
被拆掉的电容是在什么电路上的,CPU供电上的电容有些被拆掉就没有VCORE了哦

网友:
北桥的供电来自于5V 北桥的供电一般不超过3V 所以不需要取12V , 单独的4PIN 12V 是由IC 管理 控制场管的导通与截止 给CPU供电

网友:
我在网站上与了两片关于12V短路的地方,我量12V与GND的时候就发现表先响,马上又开始跑,接着又响 第一反映就是怎么与测电容的情况类似,也是发现电容损坏!CPU核心电压没有 估计是电路中损坏一电阻 跑回线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