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内存检测主板华擎865GV问题 高手进来一定要带显卡吗

楼主(2010-02-04):
ddr内存检测主板华擎865G这主板一定要带显卡吗  我听说要带显卡才能检测内存的 本来这主板是集成显卡的 买独立显卡又要花钱 不带显卡行不行

网友:
买个独显用不着几个钱吧,你就买TNT2的显卡就10元应该有吧。

网友:
我只有pci-e的

网友:
去收一块啊,集成的需要用内存做显存,你如果内存是坏的,机器怎么能亮

网友:
装独显了要进BIOS把集显关闭吗?

网友:
如果你能在花屏的前提下看懂软件界面的内容,可以不另外安装显卡的,既省事又省钱

网友:
一定要独立显卡!还要把主板内的集成显卡在BIOS关掉。不然集成显卡会吃内存的。这样在测试中因集成显卡占用了一部显内存。是测不准内存的!呵呵。。。懂了没有?不能省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