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PE-RZ主板网卡故障

楼主(2010-02-04):
GA-8I845PE-RZ主板(集成声卡CMI9761A、集成网卡RTL8100C),客户送来时故障是所有USB口均坏,不识别USB设备(声卡、网卡未测试正常否)。
更换SB后所有USB口均正常,但声卡设备识别不到,网卡能检测到,安装驱动正常,但插上网线后总提示网线拔出,插上独立网卡也是提示网线拔出。
请高手接招看是何处故障,俺这里先谢谢!

网友:
声卡的供电78L05正常,输出5V没问题的,手头无CMI9761A,可用其它声卡芯片代换吗?网卡是在CMOS中关闭集成网卡,插上独立的网卡,插上网线还是提示网线拔出。

网友:
有的芯片应该可以换吧,网卡集成的设置下,看能不能用

网友:
SB没做好
PCI总线有短路或空焊

网友:
桥没焊好,加焊一下应该能好。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指点,俺加焊下SB试试。

网友:
重新加焊SB

网友(2010-04-16):
查一下。iso信号有没有,这个信号会影响抓不到网卡

网友:
学无止境啊。呵呵

网友:
好想回到维修界啊。现在什么都不会了。除了会装个系统。维修点网络。哎

网友:
还是SB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