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突然掉到0.6了 求救

楼主(2010-02-04):
接一笔记本,A壳上印NOTEBOOK,其它任何地方都没有字了,呵呵。起先灯管不亮,拆开看是保险坏了,换了保险灯管正常亮起。开机进系统正常,电流跑到2.4几,运行几分钟后,突然电流就降到0.6不动了,按关机键也关不了。断电再开,又能进系统,几分钟后又掉到0.6。超级郁闷,请各位兄弟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在线等待!

网友:
外设出问题可能性大,原来遇到个本子故障差不多,拆掉光驱就OK了,可以参考

网友:
加焊或更换cpu核心供电芯片

网友:
加焊或更换cpu核心供电芯片

我也觉得可能,像旭日150 HP 6000的本,也这个问题的多

网友:
你测量一下cpu核心供电看看是否有异常

网友:
拆除上半部分,外接试试没?会不会高压还有问题?只是不良了而已

网友:
加焊了供电芯片,北桥,拆了上部分,故障依旧。
现在这机器掉电的时候,CPU没有供电
还有,我发现开机瞬间,CPU的温度特别高,用手都没法碰,会不会是CPU坏掉了。这个CPU是1600 256的,手中还没有可以替换的

网友:
除了以上朋友的还有可能是CPU座虚哦!压下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CPU坏的呢?

网友:
现在换了CPU了,故障还是老样子,进系统几分钟,就掉到0.6左右,CPU座是PGA的,应该不是虚焊。电流掉下来的时候,CPU无电压

网友:
那就查一下cpu的pwrok信号是从哪边过来的,你有图纸吗 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查下CPU供电的电路,供电芯片的嫌疑最大了,或者场管有一路性能不良,其次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