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不过内存,CF?

楼主(2010-02-04):
一块主板型为:七彩虹C。NF4X
故障:不亮,诊断卡跑44跳CF,判断为内存不过, 换了好条子没用,查内存供电,2.5V 1.25V都正常,内存供电管也换了,就是没用,没办法了,求大家帮下忙,
给小弟指点一下

网友:
换个32.768试一下

网友:
打各信号的地阻看是否正常.

网友:
直接加焊桥看看,七彩虹的主板桥容易虚焊

网友:
32K没起振,有示波器打一下吧

网友:
桥的问题吧。有时候显卡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应该不是内存不,好象都没过CPU,你按按桥是不是虚焊了啊?

网友:
直接加焊桥试下

网友:
我用加压过桥了再开机,没用,可以排除桥空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