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9t

楼主(2010-02-04):
有一台华硕a9t按住北桥机器能亮,加热北桥之后机器不开机了请问该怎么弄呢!

网友:
这种情况有三种可能,一是温度太低,加焊好脱焊后严重,二是温度太高,北桥或主板背面爆了,三是做BGA的时候把桥周围或背面的小件搞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