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上电,核心电压低

楼主(2010-02-04):
华硕946GZ+ICH7主板
插电源,自动上电
自动上电,长按开关能关机

CPU核心电压低,只有0.3V
其他电压正常

请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请问你有没有上真U测啊,假负载不一定准的

网友:
上CPU也是上电,不跑码

网友:
CPU的供电,PWM IC检查是否有问题。
它需要的PG、EN、Vcc都需满足,再来才检查VID。

网友:
自动上电如果不能关机的话,先修触发电路

网友:
请教一下,自动上电怎么修啊,遇到好几个自动上电的,没办法解决

网友:
自动上电,长按开关能关机

网友:
自动上电应该分好几种吧。。。有些上板。 插电源就上电是正常的。。如果不能正常关机和开机那就修触发电路,如果可以正常关机和开机。 个人感觉 这个现象是正常的,,   你可以看下诊断卡。。确定大概故障位置

网友:
有些主板,他自动上电是正常的,我也试多了,如果正常关机,他就不会自动上电了,那些主板应该是用来做监控之类的,如果停电了,等有电来的时候,它会自动开机,应该是这样意思了,如果不对请觉一下。

网友:
板型?自动上电,当作开机电路来检修,主要检测I/O到PSON#之间线路!

网友:
我知道了,如果是非法关机或停电,然后插电自动开机,这个可以在BIOS里设置,在BIOS的电源管理里边

网友:
自动上电未必是硬件故障啊,可能是BIOS里的设置问题。我觉得应该把重点放在CPU供电上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网友:
10楼你说的 很有意思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