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小问题,大家回答下

楼主(2010-02-04):
今天刚帮同学装的台机器,七彩虹的780G主板 但是只要主板一插上USB键盘 或者PS键盘都出现 CMOS电池电量低,
但是 系统时间断电有保存, 我觉得是南桥有问题,大家说呢?电池没有问题,问题在主扳上,有遇到这个问题的人么
电池电量

网友:
晕 楼主所说的电池电量低是指的什么电池啊 CMOS电池电量低还会提示的啊 高档机了

网友:
什么英文提示啊,在那里出现的.新装机可以直接更换就OK了

网友:
有漏电现象!注意好好查查!

网友:
io芯片有检测cmos电池电压的功能

网友:
先检查IO啊!,有的K/B是先经IO再到南桥的!

网友:
哎,不注意看还以为是说笔记本了。居然还提示电池电量低……

网友:
只要不低于2.5V就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