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NF-430-N-A3能用NF-410-N-A3代换吗

楼主(2010-02-04):
华硕笔记本南桥NF-430-N-A3,请问能用NF-410-N-A3代换吗,谢谢各位

网友:
不能代换的

网友:
楼上的说不能代换的依据是什么?可都用在6100的北桥哦,到底有什么不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沉底了,顶一下,望能遇到有心人

网友:
为何要代换呢?有原型号不是更好吗

网友:
能不能代换,不能简单的说是都能和相同型号的北桥组成芯片组而定的,而是要看你这个主板设计的是什么样的,自己要想替换的话,就是要看这两个南桥的各个焊点的定义是否一样,自己去找PDF图纸看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430的图我是有,但不知道什么图纸上有410的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