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创维液晶电视黑屏问题

楼主(2010-02-04):
我的一台创维液晶彩电,看着好好的,第二天开机就不亮了,有声音。我开壳检查了一下,发现高压板+12V输入进来以后,经过一个保险F01烧断了。板子上有4个对管、6个变压器,没量出什么异常。我没有电路图。那位朋友指点一下,重点应该检查哪里?先谢了!!

网友:
有个高压线圈短路,再详细对比测量就知

网友:
你可以先查一下高压线圈。高压板。。
但是这种故障一般都是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保险F01烧断了
补充检查电源开关管和整流桥和二次整流

网友(2010-04-02):
我的一个 是暗屏   在灯光下可以看到图像  但是灯管就是不亮  高压板的开关管没有输出  有输入   6个 全部没有输出  是哪的问题啊  高压也去保护了  还是不行  主芯片是OB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