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扬D跟奔腾D的CPU可以互换吗?775针,求教

楼主(2010-02-04):
我只有一个富士康865    775针的主板,原来用的是赛扬D 2.8G的CPU用得好好的,现在得到一个奔腾D 2.8G的CPU,用在此板上能点亮,我没有装系统,用光盘PE运行,过了滚动条就死机不动,重启又能点亮,换回赛扬D又正常进PE。请问是什么问题,CPU是坏的吗?

网友:
你看是不是温度高了引起的  奔腾的CPU发热量都很大

网友:
赛扬系列一向是奔腾系列的简化版,应当是可以互换的,不过PD系列CPU刚推出来时就一直因发热量太大而不受欢迎。可以去查下CPU的温度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915都不支持PD,又何况865呢?

网友:
找个硬盘装上系统试试

网友:
能不能支持试了不就知道了么  何必非要问人呢

网友:
可能需要升级BIOS

网友:
有道理,有道理,正在装系统。我刚开始也想是温度太高的问题,但已经排除了。也想过BIOS太低了不支持。

网友:
775PD2.8的应该是双核吧,865的板不支持哦,你屏蔽一个核心试下,这种CPU好像可以调的

网友:
看下他们的对电要求

网友:
见过品牌机用865G上PD641

网友:
华擎775i65GV主板采用865GV+ICH5芯片组,支持800/533MHz前端总线的LGA775架构Intel Pentium 4/Celeron D处理器和Pentium D双核处理器,包括支持Presler和Cedar Mill处理器。华擎775i65GV,它支持Prescott和HT超线程技术,支持双通道DDR400内存,实现6.4GB/s的极致内存带宽,最大内存容量2GB。

    华擎775i65GV板载Intel Extreme2 显示核心,最高可支持64MB共享显存,可以满足 日常需求,并且这款主板还特别提供一条华擎专有的AGI 8X 显卡升级插槽,该插槽可兼容市面流行的AGP 8X/4X显卡。用户能够节省对于显卡的开销,继续让你的显卡服役

这款865就支持PD   最近还看了一款  AMD785G 的主板支持939U    真实很有意思  。

网友:
兄弟们奔腾D是双核的咋能上的865
太神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