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基地的货 编程器好像有问题。

楼主(2010-02-04):
机器一通电后,出现吱的电流声,属于正常吗?不知道西的是不是都这样,客服帮我问一下。还有个问题,转接座无法完全插48座子,留了0.2mm
问题

网友:
插不进入已经解决。现在就是噪音大,基地测试的时候有吗?电流声。

网友:
编程器能正常使用就是正常的
我的编程器是580U,也有电流声,朋友的580U同样也有。

网友:
什么编程器啊?我用过的几个都是外置电源适配器的,所以没有听到这玩意还有电流声

网友:
我的也是外置的,500p。今天先测的示波器,没问题。就是编程器有点奇怪,明天在测试一下。

网友:
这种声音是编程器里面的DC-DC转换电路的电感产生的高频电流声,属于正常噪音,但不是很大的那种,特别是编程器在烧写芯片时这种声音最大(烧写电流需要越大的芯片噪音就越大),因为不同的芯片其烧写的工作电压、电流完全不同,放心使用吧不是质量问题。

网友:
刷写时,会有声音的。不知道你的声音是多大啊

网友:
一直用吧,当真正坏了再换才是硬道理。

网友:
不知道,我的没有这个问题。3000U的。

网友:
回复。月饼。
家里没bios明天去店里刷写看看,直接加电待机声就很大 半米内 就能听到。
我也在怀疑是不是正常声音,因为家这边 很安静。
你们在公司 如果不 在一定距离可能听不到。

网友:
和基地沟通了下,这个声音属于正常。

网友:
这个是电流声,在读和写的过程中会有的。

网友:
你们的耳朵听力都不错!编程器的声音总不会比笔记本硬盘磁头读写操作时的声音还大吧?记得小时在乡下还能听到我舅舅的机械手表秒针跑针的声音,现在在城市里呆久了根本就听不到啦!环境的问题啊!

网友:
我还能听到-----很多声音。哈哈
还能看见宇宙 中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