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无待机检修

楼主(2010-02-04):
故障现象: 电池开机,三灯亮五秒左右掉电,代码00,用适配器开机无反应,接电流表,无待机电流,为00A,按开关无反应。

分析:看三灯亮几秒就掉下来,且外接电源开机无反应,虽然电池能开机,但不能跑码,再细想,这些天的天气很潮湿,可能电源部分出了问题。

查找过程:从外接电源来着手,没有待机电流的话,那一定是相关元件没有工作,负载电流出不来,先查MAX1632系统供电芯片,一测,只有主供电22脚有19伏电压,难道该供电芯片坏了,可是电池能开机啊,先不管这么多,换了再说,呵呵,换了还是原故障呢?再细看看。。。。。用毛刷轻轻的一遍又一遍的刷,刷出了很多的湿叽叽的小颗粒。干净了,再用老人家用的放大镜,沿着MAX1632查,发现连接MAX1632的第3脚电阻怪可怜的,没有牢固似的,量一下,是1,坏了。

……查电路图是O欧的,该换了。==》插上适配器,哈哈,有待机电流0.02A了,开机OK.

网友:
"量一下,是1"--------楼主的意思是电阻不通了??

网友:
有点不是很明白,D600不开机1632是不工件的,没有待机的话修它怎么可能会正常呢?是因为它不正常才引起保护无待机输出吗?那也是开机之后的事啊。因为这个时候1632是根本没工件的

网友:
感觉还是电路板上有灰导致的无待机, 一清理就可以了! 应是这样!

网友:
第三脚是3V的精密取样电阻,坏了是不能正长工作的,。楼主用一般的表都能量出来真的是NX,这电阻一般都小过0。1欧的哦

网友:
数字表的1.   就表示无穷大